dell1420 键盘连键

楼主(2011-11-03):
接到个dell1420的机器 zxcv,.'回车 静音  连键
时好时坏 连键的时候静音 音量调节 一排灯都亮
换了键盘 IO 都没用 静音键也没问题 线路都通 有什么快捷的方法找出问题吗?

网友:
肯定是这两个键的线路轻微短路了。  你可以查查是键盘哪两根数据线短接后是回车键, 哪两根短接后是静音键, 然后把这4根线直接飞到IO相应的PIN上, 这样不就搞定了?

直接飞IO,跟插在接口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搞不定加我QQ:14802224

网友:
。。。。开关板上的多媒体别插就行了

网友:
是ZXCV,./M回车 静音  这几个键都连上了

网友:
楼上的, 你认为是开关板上的多媒体按键接触不良吗?

网友A:
接到个dell1420的机器 zxcv,.'回车 静音  连键
时好时坏 连键的时候静音 音量调节 一排灯都亮
多媒体开关 的事

网友(点评):
只遇到过ACER的6920G旁边触控板坏导致不开机的,dell头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确定键盘没有问题么

网友:
换了IO
但能确定其外围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可能是多媒体开关短路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到个dell1420的机器 zxcv,.'回车 静音  连键
时好时坏 连键的时候静音 音量调节 一排灯都亮
多媒体开 ...

嗯,现象跟你说的一样 开关这些我都测了得 也没短 那要换多媒体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不良 是坏了 通病

对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看这意思 好像进水了吧   换个键盘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现象跟你说的一样 开关这些我都测了得 也没短 那要换多媒体板吗?

我想不用换吧  我也不知道 换了能不能好   给客户解释一下就行了 我们是搞维修 吃饭的  不是搞 研究的 呵呵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要是你换呢单片机和键盘都还不行的话
就一定是c壳上与触摸板一起的上面有键盘转换芯片一定是它坏呢
这个机器的键盘不是直接到单片机的,是有一个专门的键盘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要是你换呢单片机和键盘都还不行的话
就一定是c壳上与触摸板一起的上面有键盘转换芯片一定是它 ...

那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键盘不是直接到单片机的,是有一个专门的键盘芯片。

网友:
把静音键那条线焊弄,估计你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我晕
我现在手上又没有那个机器就不晓得呢
我只是说哪个键盘不是直接到单片机的中间是有经过键盘芯片
不信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