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主板RT9214内存电源芯片一摸就掉电!

楼主(2011-11-03):
接板的时候发现开机的时候内存供电管烫手,断电检测到C329开路,如图:换个, 开机代码正常,送用户了。

后来客户又送来了:用到1~2小时就不定时掉电重启。加电测试数据正常,摸主板各个管的时候发现RT9214内存电源芯片7脚一摸就掉电!用表笔碰也掉电,加焊了也一样。我认为是RT9214内存电源芯片坏了,关键是手上没有,要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芯片坏,我就去买个

补充内容 (2011-11-6 17:39):
今天换了9214后,问题修复!

网友(点评):
直接换了,RT9214是显卡上经常用的到的供电芯片,也是坏率较高的元件。

网友:
找个待用的上上试试 这个不好说  。。

网友: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单独买一片有点奢侈啊!

网友:
9214这个芯片坏得很多的 做维修一般手上都会备料

网友:
电容开路?楼主你是怎么测得出电容开路的,只听说有电阻开路的,还没听说过电容开路的,电容本身就是无穷大

网友(点评):
可能是楼主用指针表或数字表二极档测得 该电容无充电现象,0.1UF 以上的有充放电指示

网友:
我也觉得诡异啊,不过,确实是这样的,测不到容量,本来是0.1/25V的!

网友:
9214 太常见了  到处都能招到。

坏板上应该有不少

网友:
呵呵,我从来不修显卡。。。。所以没,我明天去坏显卡上去找找!

网友:
必备的芯片

网友:
rt9214是爱坏,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RE: 梅杰主板RT9214内存电源芯片一摸就掉电!(已修复)

今天下雨,没事做,找了旧主板上的RT9214换了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