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03):
PHILIPS 180P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适配器插头,无显示。
分析与检修:该机开关电源采用电源适配器,以电源控制芯片L5991为核心构成,有关电路如图1所示。
  L5991是一款应用于并联型开关电源一次电路的电流模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可直接驱动MOSFET开关管。其引脚功能见表。
  检修时,检查电源适配器无+18V输出,说明电源适配器未工作,测量7121(L5991)各脚电压,发现8脚电压只有3V左右,正常应为16V左右,经检查是电解电容2122不良所致,更换后开机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分析故障形成机理为:220V交流电压经整流管6111整流,3111、31 16降压,形成开机启动电压,向电源控制电路L5991的8脚电源端电容2122充电,充电到16V时,L5991内部电路开始工作,从10脚输出驱动脉冲,驱动开关管7102导通,电流流过开关变压器5150的一次侧,开关电源启动。开关电源启动后,开关变压器5150自馈电绕组(1~2绕组)感应的脉冲电压经6117整流、3115限流、2115滤波,再经6118、2122整流流滤波,加到L5991的8脚,取代启动电路,为L5991提供启动后的工作电压。本机由于2122不良,导致L5991得不到正常的启动电压,因此,L5991不工作,开关电源无输出。

  图PHILIPS 180P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电路

网友:
看不见图。LZ的意思就是是电容鼓包呗

网友:
是呀,哪电容鼓了没,要是鼓了,就不用说这么一堆了。。。。。。。。。

网友(2012-03-06):
向楼主学习,虽然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多数是直接换电容

但是,有时候电容出问题了,它不一定鼓包爆浆。

所以, 楼主这么细心 ,电路分析的这么仔细  真是我们在座学习之榜样呀

网友:
做事好认真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