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开机马上掉电问题

楼主(2011-11-03):
一片杰微AMD主板开机马上掉电   两个10V1500UF电容鼓包  换了能开机正常使用  过一会又开机掉电了  有时能开机  是不是电路保护了  头大  不知从那下手了  请师傅们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有供电出现电压过高了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 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路的电容 像供电的是

网友:
有没有注意CPU温度!

网友:
你那两个电容是给什么东西供电的,,,你说的不清楚我只能建议你换两个10V2200UF的试试。。。

网友:
看看电容是给谁供电的,为什么会导致电容鼓包!请说的再详细些,这样很那判断的!

网友:
温度和微短路

网友:
1首先你确认所有供电没有对地短路
2量CPU到SB的线阻抗要一致(上CPU测)
3量powon脚有没问题
4有无电压偏高
5试换IO
6换门控芯片

网友:
有示波器吗 量下各个供电的波形 吧CPU供电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先查换电容的电路供电正常不  再看看其他的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   主板已经修好了  两个换了两个16V1500UF电容都是拆板的  既然其中有一个是坏的  重新换个新的电容OK  电源也更换  现在开机2天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