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11-03):
刷BIOS是不是南桥,北桥型号对就可以刷了,不同牌子主板南北桥相同的都可以互刷么?请教大家

网友:
不可以 看厂家和型号刷的

网友:
一般要对上主板型号。如果实在找不着可以找其他相同布局的刷刷试试,毕竟主板贴牌的不少。
比如七彩虹、昂达的BIOS找不着,可以去找找杰微、捷波的布局相同的试试。
我说得不一定对,但我就这样认为的。。

网友:
一定要同型号同厂家主板BIOS才能刷么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要对型号的,现在八脚的芯片好刷了,买个一百多的编程仪就可以刷了,随便刷,...

网友:
刷之前先保存BIOS  如果刷了不行的话 可能不是BIOS问题 再刷回去

网友:
8脚的好刷,我用刷中九的简单工具就能应付,32脚的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8脚的bios好刷,那我的500p岂不是白买了,哎

网友:
BIOS要对照型号刷得,楼上的500P的机器多少钱啊,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