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故障~!主板维修流程,希望大家一起探讨补充……

楼主(2011-11-03):
不触发故障就是按下开关键或者短接Power脚,电源不启动,主板风扇不转的故障。

1、检查CMOS跳线是否正确;
     检测方法:安装好主板纽扣电池,跳线帽应接在有3V电压脚和中间脚。
     正确                         不正确:恢复正确接法
2、测量Power开关的3.3V或5V电压

     检测方法:万用表一支表笔接主板公共端,一端接开关柱,应有3.3V或者5V电压。
     正确                         不正确:检测紫线到Power开关之间的电路
3、测试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为0.5~1.6V;

     检测方法:使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两表笔同时测晶振两脚电压差,还是晶振每个脚与公共端的电压差?请高手指点~~~~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看晶振起振波形。
     正确                         不正确: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及晶振本身
4、测试Power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南桥;
     检测方法:
怎么测?是不是短接Power键,测PCI A15脚有没有电压跳变?
    正确                         不正确:检查Power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的元器件,更换损坏元器件
5、检查绿线到南桥或I\O之间的电路是否破损;

     检测方法:跑线怎么跑呢?
     正确                         不正确:更换元器件修复电路
6、更换南桥或者I\O(视开机电路而定)。

这也是我从书上读到的,总感觉缺乏最起码的操作方法,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这样对新手更容易操作,谢谢!

网友:
好好看看主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
可以从主板上电时序上着手学习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初学笔记本的时候也是先记得,后来自己学习了原理后再实践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还有主板主供电有短路也会

网友:
认真学习 天天向上  但板上有防伪芯片的也要查防伪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