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天逸 Y520 不显 完美解决

楼主(2011-11-03):
Lenovo天逸 Y520 开机一长两短为不过显卡,上次做过显卡芯片上面左边的显存,怀疑虚焊。这次重做了一遍显卡和显卡芯片上面右边的显存,故障解决。。

网友:
兄弟    显卡 1.05  加到1.5V 上  烧显卡几率多大?

网友(2013-02-28):
楼上的 显卡供电是1.8v吧

网友(2013-09-27):
刚好手上来了个,电流上到0.9又降到0.5 报警一长两短   借楼主的经验做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