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BM R52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03):
接一台IBM R52的本本,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用使用,插上适配器,开机灯闪一下就灭,再开不上电。要去掉适配器和电池,再用电池开机正常,再用适配器不行。我是新手,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分折其工作原理。急求解。

网友:
你起码把这机器的隔离保护的图截出来呀,我们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比较简单了,就是电源转换部分有问题啊,对着图纸查下

网友:
查一下电源输入电路

网友(2011-12-08):
测一下-PWRSHUTDOWN信号是高电平吗

网友(2012-07-15):
看电池端的场管用适配器的时候是否导通,个人感觉一般是场管没有导通引起的,看看电路图自己查查导通的条件就ok

网友(2016-04-19):
没有图纸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