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华硕F5Z不加电

楼主(2011-11-03):
今天接一台机器,ASUS F5Z AMD的芯片组的,IO是IT8512E的,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拆开主板量到电源接口边上JP8800应该是DCIN没有19V,换过管子没有用,由于没有图纸接下来往哪里查?

网友:
   找一张相似的图,一般保护隔离都差不多华硕的

网友:
无待机要么是电流保护了,查是不是vin贝拉低了啊

网友:
断开后级还是没有,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的

网友:
待机好了,但是插上电源就烧6227CAZ的上管,就是19V老是跟1.8V烧到一样的阻抗,现在把主芯片6227CAZ去掉,还是烧上管,但是把后面的电感翘起来,现在不烧管子了,不知道哪里问题,这还没完全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