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不触发

楼主(2011-11-04):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测开机键上有4.2V电压,按下开机键有高低高的跳变,接着测U19(EC)第2脚电压从0V变到0.3V,问题就出在这了,

触发电平明显不够,于是往前查EC_PWR_ON信号

正常Q14的G极收到有效的SW_PWR_ON#时,其D极应由0V变为3.3V,万用表测Q14没发现有损坏R421阻值也正常,心想没道理啊,会不会是主板有漏电呢,把R421拆下,更换一个4。7K电阻上去,通电按下开机键,电流狂飙,接屏已经正常显示,多试几下都很正常,这下可以放心收工了

网友:
呵呵。有时候测量还不太准确啊。还需要代换试试看啊

网友:
的确这是个好办法 代换比测量来的准

网友:
这种问题太少见了,一般电容漏电还多点

网友:
恭喜楼主,有时侯在路检测是不准,取下来测才会准。

网友:
有些问题是不按常理来的。我以前还修了一个用电池不能正常开机的,后来修到是1394的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