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和排线焊接有没有技巧

楼主(2011-11-04):
这是gps触摸屏的排线,不敢下手焊接 红线下面的4个排线如何焊接

补充内容 (2011-11-6 00:34):
非常感谢大家提示,已经顺利完成焊接,照片已经在修复过程拍摄,这几天有点忙,等处理好后发图吧!

网友:
这个能焊接吗

网友:
这种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用那种手术刀的小刀轻轻把皮刮开。然后尖头加点锡。在用细线飞看看。

网友:
这个应是活动的柔性连接,应该是没戏的。

网友:
如何压到玻璃里面 那在业余条件下 就OVER了

网友:
那不是屏线 是四线触摸屏线   可以按照平时的焊接方法焊  动做快点就可以的

网友:
不要搞了,基本是完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排线就是焊好也不耐用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自己焊难度大,不耐用的。

网友:
可以焊好的!多练练就不难了.

网友:
这个可是真不好搞   如果楼主想挑战一下  麻烦就当回小白鼠   结果告诉他家 以后也好效仿....怎么想  那么细你在非几个细线   眼睛要累死了

网友:
不如把线拿刀刮开点拿铜线连出来 再接! 完了拿502把铜线一粘,这样我想效果会好点吧

网友:
换根排线就好了,自己焊的用不久,点银漆也许可以用久点

网友:
像这种线焊要烤水平了……

网友:
是断线了还是换触摸屏?断线有点麻烦,换屏的话在原焊点处焊接就行,这个好焊

网友:
用硅胶皮垫在上面在用烙铁放在硅胶皮上面加热。

网友:
轻轻刮,可以焊的、、祝楼主成功!

网友:
不是太好 弄 有点小麻烦

网友:
没有成功把握,最好请专业人修

网友:
看来这是个难题,触摸屏下午到,来得及就换试试,不过喜欢的就是这折腾!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我焊接过,技术不行。。不吃锡

网友:
不要乱搞了买一根排线吧

网友:
这个烙铁可以焊接???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焊上,就是焊上了也用不久

网友:
昨晚焊接飞利浦32液晶屏线,采用热压,到今天又不行了,真想用风枪吹,又怕玻璃开裂

网友:
这种线耐高温的,用铬铁放上面可以焊下来的..

网友:
这个有一定难度....

网友:
可以焊,我做过,那个做广告的裁广告布的那个排线有3米多长,里面断了3根,我就这样接的,刮外皮,上焊膏,上锡,烙铁温度高点,一点就焊!

网友:
主要有焊点。。应该都可以焊。。。

网友:
这种线用烙铁焊接没有见过,不过如果断线可以用导电银漆修复。

网友:
这哪能焊接呀,一般都是靠压条压在一起的吧。分离时一定要小心,联接处如果断了就over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提示,已经顺利完成焊接,照片已经在修复过程拍摄,这几天有点忙,等处理好后发图吧!

网友:
感谢楼主当小白鼠

探索者不忍 -6 严禁灌水

网友:
排线直接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