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开机白屏后黑屏,求帮

楼主(2011-11-04):
今天接一台联想旭日C467A,开机白屏,外接无显,电流在1.2,测屏是好的。以前我加焊过显卡(独立显卡板),突然发现显卡板插槽中有连锡短路,去掉后就黑屏了,外接也无显,这时电流在,0.8-0.9间,不掉电!请教大家这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线问题呀,如何下手呀,谢谢!!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插槽连锡是你焊连锡的还是以前本来就会的啊。还是这台机子在别的地方没修好。又拿来给你修的啊。在上一家连得锡啊。你的电流有没有跳变的啊。供电正常吗。如果都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问题,先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示波器打下内存看过了没啊?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