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修复一台东芝I3

楼主(2011-11-04):
机器: 东芝L500
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0.14左右徘徊
背景: 此机为新款款I3。不同于论坛提到的L500。板号LA-5321P,找不到图纸。公司维修师傅看了一下,说找不到配件就丢在一边了。晚上喝点小酒有点兴奋,翻出来搞一搞。根据故障,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可是时序不知道,图纸没有。但是诱惑很大的,先不说客户给多少米,就凭师傅没搞定,要是被俺搞出来也是个小满足。

废话少说,先看待机。电流0.013,基本正常。待机电压3.3V和2.65V都出来了,哎,等等,这2.65是啥子嘛,好像应该是5V。肯定就它不对了。心想这么简单师傅怎么放弃了。一看待机芯片,果然了得 DT=CA。 没见过。搜了搜帖子,这里得感谢章大侠提示。这个芯片是TPS51125。 原帖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661,有兴趣的自己看。大致脚位测量一下,确认无误。本着懒人懒办法的原则,先换之。找了片CQ40废板上有这个芯片,风枪几下子搞上去再测还是老样子。看来芯片没坏,那就想到是反馈电阻了。甭管是神马IC,反馈基本都是两个电阻分压。找了个51125的PDF。

对应的就应该是R1,R2。量了下正反面,很容易找到这两个电阻。接地的那个也就是对应R2为19.5K,另外一个确只有8K。难怪这个5V不对。料板上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一个30K的电阻,发呆的功夫量了量拆下的那个“R1”,它就是30K阿。没坏,焊回。加点跳了几下上到1点几。测5V也出来了。接屏显示正常。

罪魁祸首就是它

待机芯片DT=CA被我换掉了,就是51125

咱没有坛子里高手的那个水平,稀里糊涂的也算是修好了。就是不知道为啥重新焊下就好了,难道是加热后电阻恢复正常?反正反反复复测了几次都没问题。师傅也是,光忙着赶进度(我们每月200-300台),可能是不想花时间捉摸这种比较新的机器。
附上51125的PDF

网友:
电阻变小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变大,不过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焊几下变好,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没有更换,是不是电阻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我今天刚接了一个L600的I3机器,被一休哥搞的跟狗屎一样,还没来的及看呢

网友:
加焊就好一般是虚焊,或者是电容漏电,如果是电容漏电不换还得返修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都没看

网友:
电阻的阻值变小  少见啊

网友(2011-12-26):
我也有台5321P的机子,没有修好,是3 5V不出来,换了51125也不行,好像芯片的引脚的电压都对,没有思路

网友(点评):
先确定是出发前就应该有3、5V的话,就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2-09-19):
这个问题怪了,说虚焊,怎么会变小呢?说电阻变小了吧。那为何加焊一下就OK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