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5T绿盘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先看 在 XP系统 里面 的 图片
磁盘 64M的 缓存  没有了 而求 测试  磁盘 通不过 。在XP系统 里面运行,任何软件 ,卡顿。

在WIN7  64位 里面 全部 通过,但是 缓存 还是为0M,运行 软件 ,不卡不顿,这个 磁盘 我在 XP系统 里面 用西数官网的 磁盘 对齐 软件 ,没有办法 运行 ,成功,在 win7里面  ,我没有 用这个 软件, 网上说 ,这个 磁盘跟win7比较兼容 ,那位大虾,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点评):
听说,超过1T的硬盘在XP下要装大硬盘补丁驱动,不然会卡。。。。。

网友:
硬盘还跟系统兼容有关系,头一次听。

网友:
不信  啊  ,你去 试试

网友:
这种硬盘只能当仓库盘使用,根本就不适合当系统盘。

网友:
有点 奇怪。。。

网友:
硬盘还与系统有关系啊!   应该都能装啊!

网友:
是那个绿盘门的一批吧?

网友:
WD绿盘 在XP下要装个程序 不然在XP下使用会很慢很慢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  楼上说的对 当仓库盘用用吧 不适合当系统盘使用  WIN7下不需要装个程序      XP下装那程序 本人试过 没什么效果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顶一个

网友:
这种硬盘可以当仓库用,但不适合于装系统盘用了

网友:
那就只好换WINDOES7系统哦!

网友:
之前做监控主机的时候有装过,没楼主说的问题出现,难道是人品问题???

网友:
硬盘已经有问题了,坏道奇多,。。。读取非常慢中、

网友:
64M的硬盘打一下硬盘补丁 试一下因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没有你去百度找找因该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