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78掉电急求

楼主(2011-11-04):
不明白主板亮了然后报警78掉电,不插显卡也是一样内存换过,温度显示正常。

网友:
在线急求,高手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网友:
应该是少了某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都插好了啊,重装别的系统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832-1-1.html

网友:
是不是独显板,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你的显示器亮是指进系统就掉电还是刚亮就掉电了,是进系统报警还是你只看检测卡了,报警音是几长几短?

网友:
我看是你的硬件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金手指和卡槽 如果不行的话 只能加焊桥了 我也遇到过同样毛病

网友:
遇见过没搞定

网友:
几乎同样的问题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有时电源有问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 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吗?

网友:
  检测卡有时候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