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1A主板

楼主(2011-11-04):
接到一个f31a的主板 说是不加电  看了一下 换过U12 试了一下加电 量电压正常 不跑马 换过ec 南桥 北桥 bios 还是不行 快没思路了 求助一个  希望大家出出主意 谢谢

F31G CW4951103.pdf

网友(点评):
就测了一下电压正常,换了那么多东西。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就测了一下电压正常,换了那么多东西。楼主厉害哦。

网友:
你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所谓的电压正常吗,大电感上的电压正常,不代表电压都正常,往往不带大电感的电压,可能没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