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经典故障在1.4A左右摆动

楼主(2011-11-04):
在中华维修网上见有人解决 按其思路 和做法 未解决 我这台。AMD CPU没找到替换的 大家是怎没解决的 不是桥的是?
cpu

网友:
没遇见过 一 般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显卡挂了

网友:
北桥和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北桥显卡,就这两个好坏。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过内存了吗??AMD的CPU很容易坏。你换个看看先

网友:
这个要先换U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有修过的

网友:
楼主查出来了吗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桥的事情是不是AMD的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