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HP NC6000花屏

楼主(2011-11-04):
HP NC6000 花屏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有点像是屏的事

网友:
维修好了吗?说一下结果

网友:
先点一下屏了,排一下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切个屏看看啊 如果还花看看显卡

网友:
先更换屏试一下吧再说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看故障应该是屏坏了。你换个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外接

网友A:
屏坏了,在不就是屏线,屏可能性大写

网友B:
楼主呢 ? 问题没解决? 这种情况 屏的可能性很大 很大。。。。。 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和显卡都有可能 ,还是先接下外接试试吧

网友:
先外接看看,再检测屏线,再检测电路~

网友:
换张屏试试看就知道

网友:
感觉像屏坏啦

网友:
外接显示器了吗?估计是屏线氧化或者是屏电路出问题,之前修过一部屏电路出问题的

网友:
外接了吗,好像不是屏的问题,看起来像拖影,你换过屏线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下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信号里哪个CLK不正常, 屏,屏线,显卡都有可能吧。

网友:
可以进系统,放心外切看看~~~~屏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信号里哪个CLK不正常, 屏,屏线,显卡都有可能吧。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下 看看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吗   。。。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在不就是屏线,屏可能性大写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呢 ?  问题没解决? 这种情况  屏的可能性很大 很大。。。。。    换下就知道了

问题查出来了是排线

网友:
外接  屏线 屏

网友:
这个情况,不是屏,就是屏线,可以先找个屏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办看是什么坏了,只能是一个一个试了,排除一下

网友:
显卡 的电压  尤其是 参考啊 补偿电压啊  还有显存的电压 时钟 都看看

网友:
外接试下,排除下下

网友:
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显卡,还有屏线等

网友:
屏线 屏 和显卡都有可能 楼主先排除下

网友:
今天遇到个两屏的索尼,换屏ok了

网友:
换屏不行,就直接家含显卡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