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的高压线圈,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11-11-04):
我今天看了个帖子是维修三星943nw一闪即灭,高压线圈都爱坏,应该说是这是高压线圈的通病,楼主提到改高压板如何改啊,谢谢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连好12V,5V,点亮,调节脚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2
你一看问题就应该能确定 楼主是小白。。这回答不是误人子弟啊。哈哈

网友:
要先找好原版上的 12V脚 ,地,开关控制ON/OFF 脚。对应的接到通用版上 就行了,灯管就接到通用版上

原板通往原高压部份的12V ON/OFF ADJ也要断开

网友:
原来看他们改板是把原来的高压板给锯掉,现在是把新的接上线以后直接用双面胶给贴上去

网友:
改高压板是不是总共的接5根线呢?

网友:
必要的是三根线:供电、地、开启信号。另外,adj,也就是亮度调节,是可选的。有的是多根线,无非就是供电多了,地线多了。

网友:
哦,谢谢了,这样太贵啊,还是换线圈吧

网友:
换个线圈才几块钱,还不用改得乱七八糟。。

网友:
改高压板:首先把原板子上给高压板供电的12V断开.找到12V.开关控制信号(ON/OF) .地(GND).就和通用高压板对应连接起来 就好了.   特殊情况下要改亮度调节(ADJ).

网友:
改高压板只需要三根线啊

网友:
该高压板三大要素 供电12V   地    开关

网友:
943的机器改装的时候要注意背光控制线跟普通的机器不同,除了ON OFF外,还有两个线:DIM-A、DIM-B。
要检测实际的控制信号,是否开启时是高电平、关闭时是低电平。
通用高压板可以只接ON OFF控制背光就可以了。当然12V供电、地线肯定要接的。

网友:
三根线,12V到高压条上的12V,地线,控制线,断开后续的电压

网友:
我换高压线圈  是头大了的  我买回来的是大的线圈   但修的是小线圈 最后 一边脚焊了 一边脚 用线延长 在焊  麻烦死了

网友:
有的三星高压开启信号电压低。

网友(2017-01-12):
高压板3条线呀  电压  地 开启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条,12V  ON  地线

网友:
一般脚位一样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