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什么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1-11-04):
联想f31a,这样,十个就有九个是显卡问题,机子来时,背光亮,屏无显,以常规报价,换显卡
  `9 c7 H( r6 D换了一个,开机,还是一样,以为是屏线或屏,外接,如下图,马上重新换了一片,还是一样奇怪了,这下可以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有谁见过?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类似的故障我遇到过,我也是换了显卡,显示是乱码,后来发现,是主板显卡PIN脚起了小包了,后来就换板了。

网友:
显 K卡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联想有些型号的机器要用联想自己的配件,更时换小心点。

网友:
重做显存吧,像这样的花就是显存

网友:
显存芯片故障,

网友:
不知道啥故障,不过俺自己的F31A还在正常使用中,,就是温度有点高。。光驱坏了。。

网友:
认真看看显卡有没做好??显卡做好了,试试显存。

网友:
除了显卡,就是显存。看看有没有在做显卡时弄掉元件。

网友:
是不是显卡板坏了那,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你花的样子 像显存,不像显卡

网友:
重做下显存看看吧,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象是显层问题多点

网友:
量显存边的电阻,没有问题直接换显存就好啦

网友:
先加热下 显存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除了显卡,就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