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 华硕P5KPL-AM SE V2.00 不触发

楼主(2011-11-04):
晶振有0.1V  0.2V      触发开关有3.3V      触发时 PSIN  PSOUT 都有高低跳变       RSMRST 有3.3V
IO:83627EHG-A

不解:73PIN---SUSB# 触发没有持续高电平  一直是低电平
           电池有电  一下板有时没有电  有时1点多V

看到某位大哥的帖子   大致一样     但说 挑起73PIN  后有高电平   那不就是说 SB 已经发了  但是被拉低了
不知是不是这样

懂上电原理的来看一下

网友:
好像73脚 最好不要挑起来吧  这个是slp_s3

网友:
还可以啊借鉴一下啊

网友:
电池电压!晶振波形!

网友:
电池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挑起IO看看,如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点评):
你的EHG换的是那个型号的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呗。

网友A:
73脚挑起后 ,是测量焊盘上的电压,不是测量IO的73脚 ,请搞清楚 ,因为此脚是南桥发给IO的slp_s3 信号。跳起后,如果焊盘上有3.3高电平 ,说明IO坏
如果还是低电平 ,那就是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或者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脚挑起后 ,是测量焊盘上的电压,不是测量IO的73脚 ,请搞清楚 ,因为此脚是南桥发给IO的slp_s3 信号。跳 ...

南桥的工作条件除了RTC、晶震、psout、psin、rsmrst还有哪些?
挑起73PIN  后有高电平   那不就是说 SB 已经发了  但是被拉低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14839
这样不就是说南桥已经发出,但后级拉低不对吗?

网友(点评):
3vsb vbat rtsrst# rsmrst# 32.768

网友:
3vsb vbat rtsrst# rsmrst# 晶振

网友:
晶振打一下波形,有的话差下IO,最后南桥

网友:
不触发先看下待机电压有没,带大扫一下各供电负载有没问题,再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