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G460进水了.修好后,少个电压,郁闷中

楼主(2011-11-04):
前几天接了一个客户一个联想的G460的笔记本进水,说是进水,拆开后里面明显是进的饮料或者是奶茶的什么的,3.3V无电压,直接检查系统供电电路,查出来是rt8206那个芯片和两个场管烧掉了,直接干掉,换新的,电压出来了,但是开机电压检查竟然是10几V之多,我记得应该是3.3V的,顺着一路检查下去,最后查出kb的102脚那个EC-ON无电压,导致三极管Q无开启电压,而是D14电压拉高了,现在IO什么的我都检查了,也换了,但是那个EC-ON还是没3.3V的电压,郁闷了,请问群里的师兄们,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指点一下吗,十分感谢了,呵呵。

网友:
开关解不一定就是3。3V吧,有很多10多V的哦

网友:
考虑过断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