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管和普通N沟道,P沟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04):
这个场管和普通N沟道,P沟道有什么区别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除了外形,功能和性能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晕  这问题在这都能碰到啊    G极的导通电压不同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

网友:
同意楼上的,它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

网友:
这个应该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

网友:
内部了一个阻尼二极管和稳用的二极管,

网友:
跟普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
里面的连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的,还比较特别的

网友:
单颗N沟道的,只要找内部电路及同样外观的便能代用~

网友:
第一次碰到学习了

网友:
内部相当于并联了二极管,使它有更低有电压降和较高的工作频率,且能承受较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较大的峰值电流,这个就是它内部二极管和一般的MOS管之间的区别,补充说明一下,像这样管理一般用于电视机和一些扫描电路中,一般不会用在主板上,主板属于低压电路,

网友:
高电平导通,N沟道!

网友:
13楼说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13楼解释的很详细,这是在笔记本电路中看到的

网友:
多了个稳压二极管在里边,起保护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