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楼主(2011-11-04):
技嘉主板CPU没电压,肿么办????????????????

网友:
各位高手讲解下吧!!!!!!!!!!!!!!!1

网友:
查时钟、复位、PG,都有了就查电源管理IC

网友:
时钟、复位、PG,都有电压,电源管理IC已经更换了啊

网友:
不会是个坏的吧!!!!!!!!!!!!!!!!!!

网友(2013-08-07):
再换,我遇到一次是MOS管坏了,半死不死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