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短路故障

楼主(2011-11-04):
下午客户带来一台DELL 1420的机器,故障为接电源就短路。拆开机子,测量板子上面大部分电路都有短路迹象,又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拆下主供电芯片和隔离保护电路芯片

故障依旧,往CPU反而的供电MOS管附近看去发现有一颗电容PC77表面有破损,取下来测量已击穿。再测板子短路故障解决,通电正常,此PC77处可换大小颜色相同的电容。

网友:
像这种表面有破损现像,维修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拿专业的维修点检测下吧~免得自己弄严重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611-1-1.html

网友(2012-03-02):
我修几个了  都是  无极性电容   短路

网友:
更换电源,重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