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无法开机

楼主(2011-11-04):
IBM SL400 待机电流大,无法开机,怀疑CPU核心烧了,南桥虚焊压南桥偶尔开机,将故障定格在南桥,取下南桥飞了8根线故障解决。(注意此机要插有线网卡小板才能开要
机)
cpu

网友:
楼主线都能飞了,佩服呀,我还没入门呢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一直在关注楼主的帖子。敬佩!

网友:
这机器要小板才能开机么。

网友:
现在笔记本CPU坏的还是很少的,我还没学过BGA但楼主飞线的技能还真是厉害,怎么查到的引角故障?

网友:
不错,学习,飞线确实历害

网友(2012-04-25):
你是怎样找到信号的,那样都能搞好,顶

网友:
不擦有线网卡不能开机吗

网友(2012-10-28):
不插小板能正常,只是没有网卡而已

网友:
待机电流大,一下就定位到cpu核心,高人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