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长条电源 点不亮机器

楼主(2011-11-04):
联想长条电源 点不亮机器 12输出 只有11.1V 其他的 还没测    能说下这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个电压差问题不大!

网友:
11V不正常、你再测下5V 3.3V 估计也不正常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看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有的电源是要带负载的,接个光驱或坏硬盘试一下。看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
看看两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差不多主要得看下它的带负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