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显卡显存通道问题——杯具Ends

楼主(2011-11-04):
自己的显卡 铭瑄9600GT 256BIT 512M DDR3玩着玩着 黑了 重启就花了
没办法 拆下来 清灰 加焊BGA
好了一点 但还是花
用MATS扫显存
A32-A39 B00-B63报错

图上的M2 M3 M4 M7都已经重新植球了

现在就是搞不清楚 A32-A39 B00-B63是哪几颗显存
9600GT的资料又查不到

网友(点评):
重植GPU吧 这么多报错

网友(点评):
报错是 M5 M7 M8

网友(点评):
在努力努力,肯定能行的。显卡的话,先加焊加焊吧。

网友:
M5,M8,试下。

网友:
9600你用什么版本测,估计你用错软件了吧

网友:
讯维网出的显卡维修书 自带的批处理

网友(点评):
哪里买的,我怎么就没找到麻烦你告诉我哪里买的

网友:
我怕是 M2 M3 M4 因为这几颗显存重新植球过
M1 M2是A通道 M3 M4是B通道 M5 M6是C通道 M7 M8是D通道 这样对不对?

网友:
M5、M8、M7 ,先重植,估计GPU出现通道问题,若GPU加焊过还这样,重新植看看。如怀疑显存坏,你可以把M1 M2 M3 与M5 M7 M8替换试验,GPU的问题居多。

网友:
M1 M2是A通道 M3 M4是B通道 M5 M8是C通道 M7 M6是D通道 这样对不对?(BS一下MX 位号这么乱)
因为看到 M1 M2; M3 M4; M5 M8; M7 M6;之间有线连着

但A B C D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有时候真搞不清楚持续关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有时候真搞不清楚  用人软件
看不出来吗

网友:
M5M6M8这三颗,重新做颗粒。

网友:
这样的显卡我加焊过几个GPU都一点效果都没有,直接换显存颗粒

网友:
M6 M7是A通道, M5 M8是B通道 ,M3 M4是C通道,M1 M2是D通道.每个通道的第一块芯片地址位是0---31,第二块芯片地址位是32---63.
这样楼主知道是那个芯片的问题了吧?

网友A:
最后杯具了.....重做BGA  焊盘掉了15个
还好 大多数是空点 只有一个 费了半个小时补上了
碰到这种大芯片的 用吸锡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一要加多一点助焊剂 二是烙铁温度稍微高一点 三是拖的时候要小心 拖不动的话不要硬扯

后来更杯具的事情发生了!

用直接加热钢网 加热中间位置时 一时走神了
回头再看 锡球没什么变化 继续加热 忽然 啪 啪 两声——完了!
芯片爆了! 只能当玩具了!

一是 做芯片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要开小差 不管你做过多少芯片
二是 大芯片最好直接上BGA机器

这次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植株是个非常轻松的事情 只要能安全拿下芯片就代表成功了99%

网友(点评):
9600GT的芯片耐热是非常高的 这种芯片都爆了那其他的更是困难

网友:
版主 这能加分吗?

网友:
作bga要特小心阿

网友:
呵呵  继续在努力吧

网友:
最好还是上BGA

网友:
这显存是最好植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杯具了.....重做BGA  焊盘掉了15个
还好 大多数是空点 只有一个 费了半个小时补上了
碰到这种大芯片 ...

G94很耐温的丫!重复拆焊几次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温度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杯具了.....重做BGA  焊盘掉了15个
还好 大多数是空点 只有一个 费了半个小时补上了
碰到这种大芯片 ...

而且我从来不用吸锡线,拿个普通烙铁头磨平拖,清理效果很好而且绝对没有点焊盘的情况发生,不过每个人用的方法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用吸锡线,拿个普通烙铁头磨平拖,焊点圆滑放芯片不好对位,我原来也是不用吸锡线,定位不准,成功率不高,后来用吸锡线轻轻的只要磨平点就行,成功率高了很多。

网友:
大显卡我感觉好容易爆

网友:
飘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