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A400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我这里前几天接了一台方正颐和A400独显机器,来时不加电,拆开后发现被雷击了,19V高管被击穿,换后待机19V转换正常但是没有待机3 5V,量到EC坏,换EC后待机正常,加电能开机了,但是内屏有背光不显示,外接显示一切正常,(显卡是G98-630-U2的换后现象还是一样)那位师傅修到过此问题或者知道怎么维修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卡口处有烧毁痕迹,两颗欧排阻烧毁,已换了,网卡芯片短路拆下来没装)

网友:
你的显卡是好的吗  bga做的没问题吗     换个上半身试试

网友:
屏换了没,可能屏线问题吧。。

网友:
量上屏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测上半身,在考虑显卡有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