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10 黑屏

楼主(2011-11-04):
外接正常,屏目不显。哪里容易出问题
黑屏

网友:
屏线查查看

网友:
屏线已换。。

网友:
供电都 查完?

网友:
还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加热显卡吧

网友:
高压包呢、 还有就是频线确定插好了吗?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斜着看能不能看到图案……暗屏的话就是灯管或者高压条的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