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显卡供电0.8通病,求助!!跪求。!

楼主(2011-11-04):
    显卡供电图纸上标的是1.17V, 而实际测量只有0.8V, 上管G极1.0V,下管G极 4.7V. 换过显卡,供电芯片,电感,电容,上下管, 芯片的反馈电路查过没有问题, 基准电压2.7V, 也不知道对不对, 图纸上没有标注, 显卡芯片取了测量这个供电也是0.8.没思路了。

     论坛上搜到两例相同的故障, 显卡供电0.8的的E43A, 但都没有公布结果,。

    各位前辈, 有修过的指点一下小弟我啊。 不甚感激。

   我看这个BIOS是参与触发的, BIOS程序会导致供电产生了,但是偏低的故障码?

网友(点评):
IC好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A:
  会不会0.8V是正常的呢?

网友:
有图纸的话看下显卡的VID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0.8V是正常的呢?

不会, 图纸上标准的1.17V

网友:
试试外接电源给它

网友:
广达QL6  神舟HP54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的,我看看电路是否差不多,给你结果。  E43A的版号是LE8 还是LE9

网友:
OZ8118的13PIN,14PIN,15PIN。也就是V_PWRCNTL和V_PWRCNTL1的高低电平决定VGACORE的电压值

网友:
本来就是0.8--0.9V左右啊,你们估计修的太少了,所以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在显卡电压为0.8这个问题上死瞌了。
看到图上的这个没有?
显卡电压是有0.9 0.95 1.09和1.17四个档受显卡核心自动调节的。你测到的估计就是0.9V电压,
V_PWRCNTL和V_PWRCNTL1这两个电压都为高电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