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个海尔的19寸液晶屏用一段时间后就白屏

楼主(2011-11-04):
手上一个海尔的19寸液晶屏用一段时间后就白屏,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再开显示一下桌面后又白屏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高压的供电情况和驱动板里边的电压

网友:
刚开机时显示器是正常的,要用几个小时后才会出现白屏现象,有时候多开关几次显示器的开关后又能正常显示

网友:
驱动板上的供电管或者MCU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大问题,屏坏了

网友:
有显示器就换显示器,有屏就换屏,有驱动板换驱动板,实在没有就仔细的修了,

网友:
吃完饭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和屏...换块板子点了看下,,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维修的了吗??就换??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划分故障范围再说。

网友:
维修显示器,要确定问题的所在,再去针对问题维修,你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是那个地方引起的,叫我们怎么给你指点啊。首先你要换一套通用的高压板,驱动板。看看屏有没有问题。确认没有问题就查高压板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