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内接不显外接显

楼主(2011-11-04):
华硕F80S内接不显外接显,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主板的屏线接口主供电处被烧了黑了,屏上的码片也烧了一个洞,于是 更换了一个新屏线,一个新屏,接上去不显示,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开始测一些条件:

屏接口处没有+3VS_LCD,
第14,16脚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EDID_CLK,数据EDID_DAT电压为3.3V。
第10脚,12脚+VIN_INV的主供电电压19V。
第8脚的BL_EN_CON为0.14V。
第6脚的BL_PWM_CON为3.3V。
于是追查BL_EN_CON电压是由D1707的第一脚给拉底了。

这个信号又是由显卡发出的,量此信号无电压。

测屏接口的屏供电电压+3VS_LCD也没有。

L_VDD_EN屏供电的开启电压也是由显卡发出的。
我现在真有点晕了,当初是直接把码片给烧了,我现在换了一张一样的屏是LG14.1宽屏的那一种,我换了好几张了,屏线也换了,还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因为总有点不想轻易去动显卡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码片的资料不对引起不显?但是我换了几张旧屏和新屏都是LP141WX3的屏了。故障是一样。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这个机子修了三天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台C467,暗屏,没有EN_CON   PWM_CON  电压,追查,显卡给IO信号,IO在发出,热风枪吹了下显卡,不在暗屏,更换显卡,搞定~~~~~相似之处,希望帮的到你

网友:
加个屏供电,

网友:
飞个3V电压过去试试看

网友:
   好像先识别屏后在发出,你可以拉一个过去看看!

网友:
用二楼的方法试下,和不错的办法。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 屏电压都没有, 屏背光应该也不会有的吧。

网友:
LZ先把屏供电修出来,在看开启信号,要是显卡的问题,也要换显卡啊!不要犹豫。

网友:
先飞个3.3看看

网友:
L_VDD_EN
BL_EN_CON
屏不工作会影响显卡发出这两个信号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屏的开启不正常

网友:
先找到供电试试。

网友(2011-12-13):
你好,我今天也接到一台F80S ,开机能听到声音,屏不亮,外接也不亮,我把机子拆开了,里面被人修过了很多地方。我测了一下显卡,没短路的地方,然后就加焊了一下显卡,测试,外接一切正常,内接只能看到微微的闪一点,(关机也闪一下)没注意看,根本看不到。测试了屏接口,跟你说的一样。不知道你的修好了没,是不是换芯片好的,这芯片是ATI的芯片,我感觉也是这芯片有问题了,准备明天定芯片。

网友:
F80S不是一般的神经病  估计你换了显卡还是一个鸟样  看下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