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坏了怎么测出来它坏了啊?

楼主(2011-11-04):
我个人认为哈.主板最难的就要数芯片坏了怎么检测出来它坏了.比如说IO芯片.网卡显卡芯片.时钟芯片.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
门电路
芯片啊.南北桥啊.怎样检测它坏了呢.目前我一窍不通.拿到万用表东测测西测测只晓得测触角.至于它坏没有坏一片茫然.有那位高手能指点迷津啊.或者给个连接也行.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测量电压和电流是否有异常,有时还是要靠经验的。

网友:
你知道了芯片的功能。 根据出现的故障,大概就可以怀疑是哪个芯片及外围电路的问题。 再根据目测,手摸温度。 查供电(周边大的贴片电容)。 再找pdf查管脚定义。 一般来说,这些步骤下来, 应该够你判断一个芯片的好坏了吧。(南北桥除外)
同意楼主:
4.0
雪花飞舞
同意楼主: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3楼的说的好 得赞一个

网友:
需要充分了解各芯片的引脚定义与电压输入输出脚,从理论上讲如输入脚有电压,输出脚没输出电压,就可以断定这个芯片已经损坏需要更换了。
nyfdxww
这说得不是很恰当吧, 在芯片的开启、反馈等控制信号都正常且输出无对地短路时有电压输入无电压输出的才能判定芯片坏

网友:
在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输出端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下没有输出信号或输出电压.一般可以判断芯片坏掉.

网友:
有没有连接 啊有的话给一个行不.谢谢你们啦

网友:
坏了一半就短路了,有的还会发热,测阻值也行 我记得判断南桥的时候可以打USB的阻值

网友:
测它的工作条件
如果工作条件都正常 ,还不工作就是他阵亡了

网友:
非常赞成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