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X11不开机

楼主(2011-11-04):
三星X11,版号BA41-00695A接电按开关无反应。测量有3.3V无5V,开机电压只有0.25V。MAX8734A 19PIN有5V电压产生,但是16PIN没有开启MOS管的信号。换了几个MAX8734A都是一样的。还有开机电压是怎么来的,跟5V电压有没关系?现在没头绪了。请遇到过和懂的师兄指点迷津。新手在此先谢了。

网友:
查南桥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子就不好修,指点你一下吧,不要修8734了,看看图纸,你就明白了。

网友:
南南桥有问题呀,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南桥,就是不晓得南桥会影响到开机电压。

网友:
换南桥芯片需要看芯片的第二排数字吗?也就是要换的这个芯片是:第一排是NH82801GBM,第二排是F649LA15,我在料板上找了块,第一排一样,第二排是L645LA05,这两块芯片可与互换吗?

网友:
是82801GBM就行

网友:
谢谢,换上试试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老样子。开机电压0.25V,无5V电压。取了南桥开机电压为0V。

网友:
我来认错,我测错开机电压了。开机电压是有的,3.3V。
现在这种情况主要查那部分啊?求思路。

网友:
最好去买个图纸来修吧,修好了也要赚不钞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