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屏无显示,求助高手

楼主(2011-11-04):
收到一台联想F31A,,开机屏亮无显示~,,一看显卡,就跟客户报了价修显卡,拿起ij开始整,先压了一下显卡,上机一看,还是屏亮无显示,就把显卡取下来从新植株株,上好显卡,一上机,还是同样的问题,*脏话*,还以为显卡压坏了,就换了个新的上(630)的效果一样,,我就换屏,,还是一样,,,屏线,我以根以根的打的,是好的,显卡出来的4组信号都有1V左右,供电以有,,显存以加汗了,,都不显~~~~~~求组高手~~~~~~~~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没问题,检查通道与北桥了,直接换北桥吧

网友A:
电流如何跳变,外接显示吗?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电流跳变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如何跳变,外接显示吗?

外接有显,是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如何跳变,外接显示吗?

现在外接是好的了,不花,,,但是屏还是没得

网友:
显卡你换过吗

网友:
外接正常,考虑下屏

网友B:
这个板子显卡坏的太多了,如果做的次数太多的话,掌握不了技巧可能你做四五次才能好也是有的。做多了变形厉害造成的,还有变形的时候显存很容易出问题。加焊无用,变形厉害的话可能显存都掉点了,你说的亮屏,是白屏呢还是灰屏啊?修法就有区别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显卡坏的太多了,如果做的次数太多的话,掌握不了技巧可能你做四五次才能好也是有的。做多了变形厉 ...

灰屏~~~~~~~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灰屏,你查查屏线,屏,显卡,显存的地址线,有无断线。鼓包

网友:
应该考虑显卡  外接显示 内屏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