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电源灯、硬盘读取灯都亮。

楼主(2011-11-04):
俺新人。老笔记本TCL T51,开机电源灯、硬盘灯都亮,可以听见硬盘转,就是屏幕没有显示。送修过,说是显卡不行,更换回来,用了1天,故障依旧,对维修公司没有信心,已经退款了事。
求坛子高人,提供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俺也是新手  只提点自己的意见、外接试了没有、频线 高压包 频是暗频还是确定无显

网友:
可用外接显示器是否显示,如有显示说明你的屏有故障,如无显示可重新换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上的2位。外接显示器,也是没有显示。

有些本本插外接显示器,要按Fn+换屏键,一般是F2或者F5,键上标有个显示器的图标的.

网友:
T51好像是X1300的小显卡  容易虚汗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的问题,看看你的显卡有没有灌胶?有的话先出胶,然后做显卡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想在坛子中找个高人修理,俺广东江门的。合适的高人,请PM我,万分感激。

网友:
有稳压电源没,看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更换改良试下

网友:
具体还是得要测测看。看下电流到哪里了。你退款后人家取掉显卡。故障又变了

网友:
这里混的太部分是电脑维修公司的,你对我们没信心,还来做什么呀。。。。。。

网友:
如果能换改良的就换改良的,不行就换板了,修是修不好的,

网友:
修了显卡 能用一天 说明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找他了

网友:
很明  显   显卡的问题嘛

网友:
如果屏显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还是显示没有做好的问题,特别焊点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