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04):
刚装的系统,这才几天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难道是因为安装其他软件引起的?还是有病毒引起的?
    求解!!!

网友(点评):
程序运行库。基于.net 平台的程序都需要.net Framework来支持才能运行 你装个.net framework 2.0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NET Framework2.0就可以啦

网友:
程序运行库。基于.net 平台的程序都需要.net Framework来支持才能运行。

网友A:
从网上下个NET,2.0装好就行了在装显卡驱动。。

网友:
你这个一般是安装的ATI显卡驱动程序后才会提示这个,缺少NET 2.0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正解,安装NET.2.0 OK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了!百度下载NET.2.0安装好得到解决

网友:
恩恩,确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你可以去百度搜索下 一搜什么都告诉你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能解决咯。

网友:
ATI的显卡都是这个样子,安装NET Framework2.0就会好了。

网友:
小小白  不明白

网友:
看提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楼住既然已经解决恭喜楼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下个NET,2.0装好就行了在装显卡驱动。。

这个NET 2.0是个什么样的数据库呢?

网友:
上网下载个 NTE2.0或更高的版本装上就好  系统组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群策群力,故障现在已经解决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