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开机

楼主(2011-11-04):
B450不开机,,待机电流0。01安,,3  5V正常,,开机有3。3,,按下开机IO有反映,,插上电源面板电原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电流就在0。01   0。02不停跳动。。反复这样。。
才拿来的时候是主板短路,,换了两个MOS管,一个稳压二极管,,,,现在就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开了。。求思路。

网友:
看EC又没有把触发信号转发给南桥。

网友:
查下辅助供电

网友:
估计还是有电压短路,你看看待机电压芯片烫吗,3D3V-AUX-S5等正常吗

网友:
修机还是要按照时序来,不要盲目的搞!

网友:
按照不触发修

网友:
现在这电脑就是自动触发,插电待机0。01自动触发到0。02又掉就是样反复,,

网友:
看南桥有没有发出两个SLP信号

网友:
电流0.02,不是自动触发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无待机,准备下图纸看看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这种是不触发啊。

网友:
看一下S3 ,S5是否高电平

网友:
看下南桥是否已经起震了啊 。是不是南桥没工作的原因啊

网友:
看下3 5VPG S3 S5

网友:
查工作条件,在看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