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的独立显卡 型号是 A8S VGA NB8P DDR2 BD REV1.1 丢了两个元件,那个高手可以告诉

楼主(2011-11-04):
今天收了一台ASUS Z99笔记本,开机8分屏,用橡皮擦清除过金手指,洗板液清理过显卡插槽,开机故障依旧,在灯光下仔细观察
了一下显卡板,发现显示芯片上有个元件丢失,还有显存左侧有个元件也丢失了,手中无图纸,无从查起,那个高手可以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元件,万分感谢!!

网友:
看情况都是电容。找个费显卡拆了上就是

网友:
找个旧桥拆吧,应该是电容!

网友:
应该都是C 随便找个大小差不多的上去就行了

网友:
那个地方的电容可有不补的

网友:
我有板,明天去看看

网友:
一般是电容吧!

网友:
大哥这个都是电容吧。不上没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