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DOS,不能进XP和PE

楼主(2011-11-04):
能进DOS,不能进XP和PE。

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显卡的嫌疑最大。 尤其是爆供电滤波电容的时候。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起码报个出错现象吧?

网友:
你先换内存和硬盘吧。。完了情况说说

网友(点评):
连PE都进不去,不用考虑硬盘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碰到过,换内存条就OK了,如进PE蓝屏可以考虑CPU

网友:
硬盘挂了也会如此的。

网友:
我会考虑换个内存。

网友:
把内存插条擦干净,试试,如不行再换根条子试试,应该就是内存条的主要问题。

网友(2013-11-03):
我也碰见过,内存、硬盘、处理器、电源都换了,是主板问题。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因为新装机还是其他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无法确切判断,由浅至深,可以考虑一下驱动问题和换一下PE试试。如果确实不行再考虑硬件。

网友:
学习中,我遇到一个能进系统和PE,不能进dos的,进去显示的字体特别的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