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DHR500 短路

楼主(2011-11-04):
BENQ DHR500 通电大电流,拆下屏后接电正常,是屏上的高压板电源对地短了,先放一边看看开机,压南桥后偶尔开机进系统,证明是南桥虚了,重做南桥后问题解决。改高

压板:用小板高压板改完后,由于线圈质量太差发出呲呲响,放弃 用大板改。一般1.2脚供电接保险,3开启BON 接电阻,4高度调节接电阻,5.6接地。 (用5V的板改)将1.2串在

一起接从USB处5V,不能从5M处取,会大电流烧高压条上的保险。将3.4串在一起接3.3V的开启ON,5.6串在一起拉地,接完后成功点亮。

网友:
嗯,又学到了

网友(2015-12-09):
有图纸没,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