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XX 系列之 暗屏!

楼主(2011-11-04):
今年一共修到三个 都是HP 5XX系列的!不知道能不能称为通病!都是暗屏 拆开通电 又不暗屏 最后装起来又暗屏了 最后发现 开关面板盖上去就不行 以为压着屏线了 处理了 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 那个休眠开关一碰到才会暗屏 最后把休眠开关处理掉 不再暗屏!HP 5XX系列的 以后修到同样的故障 不妨试看看!
暗屏
通病

网友:
谢谢大哥的经验,这个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光是这个机型,很多机型都有这个毛病,当然不光是暗屏,黑屏等也会出现~~~多留意下是好的

网友:
有休眠开关?,不都是自动休眠和fn+按键的吗?这款机器没看到过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

网友:
这系列到是没碰到过,DV5屏线断倒是经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我也得多注意

网友:
休眠开关不是管休眠的吗。。难道还有控制背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