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触发掉电 你们是怎样理解、维修的?

楼主(2011-11-04):
触发掉电我理解是分为两种:一是当你按下开关立即掉电,二是当你按下开关电流升到一定程度掉电。我觉得第二种掉电比较好修,比较好排除。但都没有好的排除方法。各位有的请说说……希望各积极发表!谢谢……

网友(点评):
快速掉电 隔离保护 待机。 可以找下管开启, 示波器 上升延 下降沿 平顶期 可以找出一些 不良原件

网友:
第一种一般是有地方短路,第二种是电压没产生。
个人理解。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点评):
我也赞同你这种说话。对了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能亮机,但不定时掉电。这是不是又能分一类?

网友:
赞成楼主的,一般开机马上掉的多为进水机器比较多,第二种,有打雷的,虚汗的。。等等吧

网友:
嗯。第一种有短路

网友: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我修一台就是触发马上掉电,是硬盘5V电容短路。

网友:
快速掉电 隔离保护 待机。 可以找下管开启, 示波器 上升延 下降沿 平顶期 可以找出一些 不良原件
条件允许的话  使用4通道 探笔  监测更多的电压

网友:
掉电理解为第一是短路,第二是又电压没出来。

网友:
赞成第一种短路,第二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有芯片虚焊了

网友:
看 后级负载有没有短路!或者电容漏电 顺坏! 稳压二极管击穿!等 基本都是系统后的供电 就那么几个 自己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