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问

楼主(2011-11-04):
无盘系统是神马,怎么装?,神马是服务器。?神马是。。。。。。。反正很多的 ,关于上网的那些我都不懂。
  求人指导,关于网吧系统的那些关系。。。小弟感激不尽···,我刚刚学电脑的,对很多都不懂  。。求人解释···

网友(点评):
兄弟,慢慢来,别急,急不得。。。。

网友A:
家里上大学...牛X

网友:
找百度大叔啊,有问题,找百度!

网友:
感觉这些软件都是安装的,只要不是编软件,都简单,看看网络有没教程。
没接触过,大概就是一个主机来当服务器。下面客户端都是没硬盘,通过局域网和服务器的软件建成共享
这个就要学怎么用无盘系统了

网友B:
              。。。恩,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上大学...牛X

   呵呵,慢慢的学了。。

网友:
可以把他们看成!  服务器 和 客服端!
客服端 列子;你电脑上的QQ
服务器 列子;腾讯存储你QQ资料!
其实无盘很简单的!  都是使用别人软件!实现无盘系统的! 现在有锐起无盘,深度无盘,大点的话 网吧规模的就是专业点的无盘,要在linux或者UINX系统组建!  但是基本都是软件自带! 因为你的客服端 软件要支持呀! 比如  你客服端安装了一个  网维大师的 客服端!  那么你服务器一定要网维大师 提供的!上面有说明,个个无盘操作不一样,大致一样! 基本就是这样! 多则 BIOS设置网络启动!

网友:
无盘很多!有游戏的,电影的!等等。数据交换! 其实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是啊  进一个论坛慢慢学习吧

网友:
你最好在网上找点教程看看,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的清楚明白的。

网友:
来广州交钱学吧,这东东一句两句说不清,自己学还是有限的,系统性的学比较好,不然都是没用

网友:
这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清的,还是BAIDU搜一下资料吧,很多,不过你还是从基本知识入手吧。。一口吃不成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慢慢学

到图书馆看些基础的书,看多了慢慢就会明白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样.

网友:
度娘,度娘能解答你

网友:
你需要上些专业的论坛

网吧技术核心在无盘和软路由

网友:
有点意思  有兴趣研究起来就快的

网友:
我略知皮毛,还要学习

网友:
刚学电脑的,先打好基础吧

网友:
大概知道点  不是很知道的那种

网友(2011-12-10):
以前也不会,现在正在学习中,关于无盘简单的讲就是客户机都没有硬盘,客户机显示的盘都是服务器上的盘,服务器指的是能7*24小时不间断工作,配置比较高一般都是志强四核处理器/32G或64G内存/8块硬盘等等组成,无盘客户端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服务器配置的高低.现在用的无盘软件有收费的网维大师,免费的迅闪,锐起只要服务端设置好,客户端调成网卡芯片引导就可以启动了,你现在最重的是先弄懂无盘的原理.

网友:
自己泡泡论坛把,有些说不清楚

网友:
其实就用一些软件,比如是网维,和网众。。都可以的,官网里有教程的。

网友:
是的慢慢学了。谢谢。

网友:
永远支持楼主,继续发好贴

----------------------------------------------------------------------------------------------------------------------

刷百度下拉框 刷百度相关搜索  刷百度排名第一  潍坊户外广告 星辉引擎助手  3D电影

xiangguansousuo.cn  xonyu.net   3dwf.net
weifangguanggao.cn shuapaiming.net

网友:
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你要是想学,百度上就有,想用,就找专业做无盘的。。。。。。

网友(2012-04-05):
无盘就是数据交换在服务器上

网友(2013-05-30):
都是新手···慢慢学吧,找度娘上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