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奇怪故障的DELL D630

楼主(2011-11-04):
故障现象是完全断电情况下开机肯定能开下来,但如果开机后关机再开有一定几率开不了,电流停在0.1A的样子,有时候是0.17A,本以为是个别现象,但巧的是来了两台一样故障的,这情况比较难下手,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朋友吗

网友(点评):
Lz呀,机器维修好了吗?有结果了说一下

网友(点评):
欠压吧,从门电路上的好信号入手。

网友:
一般是某个元器件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点评):
什么元器件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U都没电压哦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测电感看一下

网友:
用电池能不能开机啊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有结果告诉我

网友:
可能是缺电

网友:
这情况不太容易查,主要是只要亮了后随便怎么用都没问题,就是开不了机这情况只是偶尔出现

网友:
我怀疑BIOS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是 问问  有没这个通病的

网友:
是不是小电流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么?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做短路了?碰到过一次显存短路的

网友:
没遇到过,两台同时有这个问题就比较奇怪了,电源换一下试试~!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怀疑是南桥,还没验证。

网友:
一样的故障,不一定就是坏的地方时一样的,还是拆机慢慢分析,不开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群里也没有人给你何时得答案。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
器件不良  好好查查系统单元电路

网友:
元件不良 或者是缺电了吧?》

网友:
先查电感吧  我感觉还是 电感的问题

网友:
某个供电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欠压,在故障时,带电测下各电感,缩小范围

网友:
有可能是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