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0 新电池充不上电

楼主(2011-11-04):
如题,一台惠普6400的笔记本充不上电,电池是新的(不过现在里面没电了),不用充电器都无法使用了
进系统,显示电池0%,正在充电中。。。
但实际没充进电
我只是个修主板的啊,笔记本也只换过屏线,改过高压条而已,其它没试过
现在机子已经拆开了,请问哪个芯片是充电的IC,我好去更换啊

网友(点评):
请问充电那IC在哪呢

网友(点评):
找来找去20几个脚的长方形IC就刚才那个和一个很大的24HST1041-3

网友:
常用的充电IC  MAX1772  ADP3806  MAX8724 MAX8725

网友(点评):
大概在哪个位置呢,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些IC都不认识。。。

网友:
就在按装电池接口附近,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有没MAX和 ADP开关头的芯片

网友:
可以把芯片输入到网上查查是什么芯片,就那么几个,

网友A:
找到一个MAX8743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如何判断他的好坏呢
想想还是直接换了,换了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貌似不是这IC的问题,VCC有5.2V电压,但7脚的PG开启无电压,没PG肯定不工作啦,这PG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MAX8743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如何判断他的好坏呢
想想还是直接换了,换了应该就好了吧

8743不是吧。。在电池接口边上。

网友(点评):
接口边上就一个LM393,背面附近就一个APL5912

网友:
看下充电电感连接那个IC,那个就是充电IC了

网友(点评):
整块板翻来复去,20几个脚的IC,就那3个,2个MAX8743和衣个24HST1041-3

网友:
Lz呀,机器维修好了吗?有结果了说一下

网友(点评):
没呢,IC都没找的,我只是一个修主板的啊,笔记本果断悲剧啊

网友:
你还是更换一块电池充电看看,电池内部有管理芯片,不允许输出电压到零,实际测量一下吧,另外数据总线不正常的话,电源管理芯片不会开始充电

网友(点评):
电池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个比较器。是NC6400吗??

看一下无线网卡下面有没有??
还有就是有个BQ24703找找。
建议你先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点评):
无线网卡下面没有,内存下面也没有,BQ24703找遍全板找不到,不过又发现一个一个28脚的SLB9635TT12的IC

网友(点评):
至于电源,应该没问题,现在电池没点,不插电源开不了机,电源一拔就掉电了

网友:
谁有此板的实物图啊,给发个好吗!!让我看看那个充电IC在哪啊

网友:
我有事要上门,给你图纸自己看看

板号HAT00 HP6400.pdf

网友(点评):
找到图纸里面的BQ24703了,但是实物还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