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0.求助!

楼主(2011-11-04):
    此机为IBM,上SD内存.内存换了好几条.故障一样.不是内存跑20上内存一直在那个代码徘徊.好像检测内存不过一样.打阻值正常的.

网友:
那你做桥试试撒

网友A:
什么机型啊,SD内存?加焊内存槽试一下。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看看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供电。北桥。内存插槽。BIOS。有些要插安全芯片。你看有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啊,SD内存?加焊内存槽试一下。

   R31的.内存有两个插槽,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