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工作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南桥工作条件有三个,一个电池供电/一个晶振要起振/还有一个要待机电压.那电池要是没电了,不就是说工作条件不足,那又怎么会启动呢.想不通..

网友:
当你的适配器插入的时候会代替小电池供电的。

网友:
2楼正确,通电后,即使电脑不启动,也会有5V的待机电压通过稳压管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这个和南桥3.3V供电原理有关,不同芯片和主板电路也不是样的。

网友:
没有插电源的时候,电池为cmos电路供电。如果电池没电了,晶振不会工作的,  待机电压是 主板通电后,紫色5v经过电路转换为3.3v,此时A14有3.3V的电压,这时候,待机电压为cmos电路 工作,晶振工作。

网友:
插上电源就有5V的供电了

网友A:
那为什么南桥的工作条件里面会有电池供电跟待机两个呢?为什么不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南桥的工作条件里面会有电池供电跟待机两个呢?为什么不说一个.

我遇到老主板不装电池是不开机的 新的主板才不用电池也能开机 这是以前和现在的区别

网友:
不是有三个条件
是有5大工作条件:BAT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   缺一不可.......

网友:
这个BAT是双路供电 ,插上ATX后 5VSB  经1117 转换成3.3 经二极管 后就替代电池给南桥供电了

网友:
一定是1117吗?有的是MOS管的吗

网友:
双路供电,电源插上就代替电池了

网友:
1085 也可以啊

网友:
今天有个主板就是电池没电了开不了机。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