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认硬盘

楼主(2011-11-04):
前几天一客户拿了一台IBM x40过来,开机报错显示未检测到硬盘。一连换了好几个测试硬盘还是同样的问题。确定是板子问题,留下来了。晚上加班加焊南桥、换了几个南桥、硬盘座子也焊过了还是不行那位师兄给指点指点啊!先拜谢了……

网友:
板子不行就换了,

网友A:
查下硬盘供电  还有信号 和南桥的之间是否有断线

网友:
打连南桥的阻值。。

网友:
换了还不行,就查线路

网友:
X40 是用1.8寸的硬盘哦 ,你别上2.5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硬盘供电  还有信号 和南桥的之间是否有断线

硬盘是工作的,里面在转,应该就是信号问题,哎……虽然换个板子也不贵,就是想练练功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换南桥。

网友:
查南桥到硬盘的线路吧。。。。。。。。。。。。。。。

网友:
应该是旁边的小零件吧,电阻电容这些,我也修过这样的

网友(2012-12-06):
上2.5的硬盘会转吗

网友(2013-12-22):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机子  有没有什么快速解决的方法 懒的插

网友:
我家的华硕主板 就是这样的 在家里收着收着 就坏了 认不到硬盘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